[ZLG-ARM] ads下,程序执行与代码不一致,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2008-06-23):
ads下,程序执行与代码不一致,或者执行结果没有随着代码改变,是怎么回事儿?

比如:
err = some_func();
if(err != 0)
{
}

改为
err = some_func();
if(err == 0)
{
}

有时候,执行结果并没有随着代码走,而是依然按照以前的代码进行,即使条件满足,分支内的代码也不会得到执行?

这是怎么回事儿,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见鬼了

查看汇编代码,会有所帮助

楼主:
都TMD的好几次了,太郁闷了。

无奈中...

网友B:
是否与优化有关?

楼主:
似乎根优化关系不大

似乎根优化关系不大,因为同样的代码,经过不知道什么步骤后,代码会正常执行,我的优化级别设置到了最低.

有一个细节没有提及.
我不习惯ads的编辑环境,我在visual c++的环境下编辑代码,然后切换到ads的IDE下编译链接,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C:
我有时也会遇到这个问题,相当郁闷

网友D:
抛弃ADS用IAR吧!

网友E:
程序代码编译后没有重新烧录的结果.

网友F:
把Flash擦除,重新编译工程,然后再debug试试。

网友G:
这样写看看 if(0!=err)

用ADS最好这么写,要不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还有千万不要优化,程序大了一优化就什么鬼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