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的P2口是否不能作GPIO使用,特别是输出口啊

楼主(2008-06-23):
我用LPC2214作了块板,使用了P2:20~23作为输出口,配置代码如下:

PINSEL2 = (PINSEL2&~(0x3<<4))|(0x01<<4);
IO2DIR |=(1<<20)|(1<<21)|(1<<22)|(1<<23);

加上IO2DIR这条时,往往DEBUG就不能用了,需要ISP擦除后才能继续使用。
我把这两条放到光盘的demo程序,也一样。
有时程序跑到“未定义指令”处。

有那位大侠遇到个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楼主您好

楼主您好:
   您直接将Boot0:1接上拉电阻,程序中不需要配置PINSEL2 。
by:l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