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字节对齐

楼主(2008-07-02):
请问周工,我在ADS下连续定义了两个char型变量,下载到开发板上在外部RAM里运行时,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给前面一个变量赋值时会影响后面一个char型变量的值。请问怎么解决啊?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

如果在AXD环境下用软件仿真的话就没有问题,但如果用EasyJTAG运行的话就出现问题。请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在外部RAM?

外部RAM是8位还是16位
检查电路原理是否正确

网友B:
qw54216

您好!
  先确认该问题是否存在。建议避开调试环境,用脱机运行的方式,将这两个变量的值发送出来进行对比。
                                                               By ltt

网友C:
这根本就不是字对齐的问题嘛

自己再找找问题吧。
重新编译一下,然后再调试。注意选择SmartARM2200/EasyARM2200的调试环境,ADS的环境必须要和板子上跳线设置的环境一样。

楼主:
多谢

谢谢,再找找自身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