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串口中间件的实验程序

楼主(2008-07-08):
在实验教程(二) 3.3 中 串口中间件的实验程序里,有个地方不理解,望赐教

在发送一个字节的子程序中,写了语句 U0THR = temp;

**************************************************************************************************/
void UART0Putch(uint8 Data)
{
uint8 temp;

OS_ENTER_CRITICAL();
QueueWrite((void *)UART0SendBuf, Data); /* 数据入队 */
if ((U0LSR & 0x00000020) != 0)
{ /* UART0发送保持寄存器空 */
QueueRead(&temp, UART0SendBuf); /* 发送最初入队的数据 */
U0THR = temp;
U0IER = U0IER | 0x02; /* 允许发送中断 */
}
OS_EXIT_CRITICAL();

而在UART0中断服务程序中,又写了语句U0THR = temp;

switch (IIR & 0x0e)
{
case 0x02: /* THRE中断 */
for (i = 0; i < UART0_FIFO_LENGTH; i++) /* 向发送FIFO填充数据 */
{
if (QueueRead(&temp, UART0SendBuf) == QUEUE_OK)
{
U0THR = temp;
}
else
{
U0IER = U0IER & (~0x02); /* 队列空,则禁止发送中断 */
}
}
break;

不理解为什么要写两次,是不是往U0THR中写了数据,就可以发送了吗?

网友A:
正如程序注释所说

正如程序注释所说,第一个“U0THR = temp”是发送初入队的数据,只执行一次;而第二个“U0THR = temp”是循环执行的,用来发送剩下的数据。UART向上位机发送数据是在发送FIFO中进行的,使用“U0THR = temp”是执行向发送FIFO中填充数据的操作,具体的UART数据发送原理用户可以参看基础教材,程序方面在技术笔记中也有详细解说。

                                                                                                    zlgarm_XX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