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喂狗不关中断会引起系统重启!

楼主(2008-07-09):
修改前 重启!
void WdtFeed(void)
{
    WDFEED  =  0xAA;
    WDFEED  =  0x55;
}
修改后  不重启!
void WdtFeed(void)
{
       OS_ENTER_CRITICAL();
    WDFEED  =  0xAA;
    WDFEED  =  0x55;
        OS_EXIT_CRITICAL();
}

网友A:
喂狗要关中断而已

楼主:
刚刚看了手册!

Once 0xAA is written to the WDFEED register the next operation in the
Watchdog register space should be a WRITE (0x55) to the WDFFED register otherwise the Watchdog is triggered. The interrupt/
reset will be generated during the second pclk following an incorrect access to a watchdog timer register during a feed sequence.

确实,原来用的中断少,不明显,中断多了就麻烦,经验少啊!

网友B:
必须关中断。

    WDFEED  =  0xAA;
    WDFEED  =  0x55;

喂狗信号的这两条语句必须联系写入,如果中间被打断就会复位。所以一定要关中断。

网友C:
谢谢,这个以前一直没有注意。

网友D:
哈哈~~~99%正确,1%不对~~~

网友E:
是怎么写的

       OS_ENTER_CRITICAL();

        OS_EXIT_CRITICAL();
是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