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2131串口1怎么读串口0数据啊?

楼主(2008-07-10):
是这样的,用2131的串口0接GPS的数据,再从串口1发送到PC上。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过程呢?不知道怎样才能串口1读到串口0的数据。我问了ZLG的他们说改寄存器。我尝试了好多次都没能成功。哪位能给这段程序啊?

网友A:
能么? 我没试过!

串口0接收到的数据,放到一个缓冲区,串口1把这个缓冲区的数据发出去不就行了?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有误?

网友B:
读出来再发啊。

网友C:
读出来再发呀。

开辟一个缓冲区,将串口0的数据收下来放里面,然后从缓冲区提取放入串口1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