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高高手

楼主(2008-07-10):
有个这样的想法:
  4位计数器4520,其引脚为:1,CP 时钟输入端
                          2,CE 时钟使能端
                          3,MR 复位端
                          4,Q0---Q3 数据输出端

 现在想用4520组成一个32位计数器,但其输出需要32位数据线,如果不利用系统总线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问题是:如果想利用系统总线来读取计数值输出,那么,如何控制系统总线来对Q0---Q31读值呢?
   计数器只有一个使能端CE,以LPC2220为例来说明,如果想利用LCP2220的
BANK2来进行数据读取,该如何做呢?
   如果想利用总线,就得把计数器输出当作一个存储器来对待。那么,对4520的一个CE端,似乎无论如何也不能把CS2,地址线等加到上面去,利用总线来对计数器结果进行读取?

   以前在这个问题上,
   wlq_9 曾经说过加缓冲,但细想一下,不太容易实现。

   高手们,出来说说。
  还有,wlq_9在不?也出来说说

  多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还有,利用SPI1口,扩展个串行flash也行。这样,SPI1口,就接了2个器件,一个16位DA,一个flash

请问,有人用LPC系列ARM做过SPI口接多从机,而且,能保证运行良好么?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没试过,不知道实际效果会怎样

网友A:
看你的频率

频率低的话,直接将脉冲交给ARM计数就行了,不需要计数器.
频率高的话,分频以后交给ARM处理,ARM再读取分频前的尾数(例如说256分频,ARM程序计数然后乘以256,再加上读取的尾数部分就是实际值).
如果你非要**目前的方法,可以选择相应的锁存或者缓冲芯片(搞片GAL也可以),通过BANK*信号和ARM的RD信号组合来选通该缓冲器.平时不选通,只在通取的时候选通一下,这样的话就不影响总线上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