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NXP ARM7 LPC21XX 在喂狗时不能被中断,否则就发生REST

楼主(2008-07-16):
NXP ARM7 LPC21XX 在喂狗时不能被中断,否则就发生REST

有那位高人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打开WATCHDOG,如果有中断发生就会产生复位
1,CPU LPC2134
2,WATCHDOG 设置如下:
   WDMOD=0X03;
   WDTC=Fpclk-1;//用最长的喂狗周期

3,喂狗时序
   WDFEED=0XAA;
   WDFEED=0X55;

4,我的外中断EINT0如果一工作,就会发生WATCHDOG复位。

网友A:
中断是可以关的

楼主:
谢谢 dld2 回复

谢谢 dld2  回复

中断是可以关的

我的中断不能关,否则可能丢失数据

网友A:
re

一般:
    关中断
    喂狗
    开中断

短暂的关中断一般不会丢数据。否则,你的系统中如果有两个中断怎么办。

如果真的不能关,设法在时间上把喂狗和你接收数据错开。

楼主:
已经解决,设法错开喂狗和接收数据

已经解决,设法错开喂狗和接收数据

再次感谢  dl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