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公的大侠们:请教EASYARM 2200的JTAG问题

楼主(2008-04-30):
我按照教材做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一)中的实验10,到AXD时仍出现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的错误信息!!
我注意到教程要求并口模式为SPP,我连EPP模式也试过了,可是还是不行,仍然出现上面的错误!
我在4台电脑上试过,有1台能连接上,可是3台连不上,包括我自己的.
我想请问除了教程上所说的原因,还有什么因素导致连接不上呢?

网友A:
你看看你的接口地址是否匹配呢

网友B:
您好!
  如果是我们公司的开发板,请按以下步骤排查故障:
  首先要检查您的并口是否能正常工作:
  1、连接打印机等并口设备,测试一下并口;
  2、如果并口是好的,就进入BIOS设置并口模式为EPP或ECP模式,可以都试一下;
  3、若您使用WIN2000操作系统,用超级管理员(Administrator)登录一下。普通用户登录对并口没有访问权限。
                                                               by l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