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启动时在B __main后跳入预取指异常,怎么回事

楼主(2008-04-30):
我芯片是2378,用的NXP自己的启动代码,2007.03.14  ver 1.xx。仿真时执行B __main,进入汇编段后出现取指异常,pc指针在0x4C处,进不了main()函数。记得预取指异常仅发生在执行到了异常指令时才发生,而此时尚未执行我自己写的代码啊。调试时发现,把main()函数中的代码注释掉一些后,再仿真时就能顺利到达main()入口。于是猜可能是main()的返回出了问题,ARM LINK是选的simple,RO_base为0x40004000,RW_base空着,整个code+ro+rw才14.6k。把启动代码中的LDR  R0, =__main    BX 换成B __main,情况还是相同。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么?

网友A:
取指异常通常是你跳转的地址错了。

或者memory还没有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