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2c问题

楼主(2008-05-02):
周工您好
       我使用smartarm2200,开发板进行I2C实验(2.19_I2C接口实验1),按您公司的软件包.step in 时,在while(0==I2C_end)处没有中断,就跳到了if(1==I2C_end) return(1);没有对I2C总线进行操作,请周工给予帮助.
uint8  IRcvStr(uint8 sla, uint8 suba, uint8 *s, uint8 no)
{  if(0==no) return(0);

   /* 参数设置 */
   I2C_sla = sla+1;        // 读操作的器件地址
   I2C_suba = suba;
   I2C_buf = s;
   I2C_num = no;
   I2C_suba_en = 1;        // 有子地址读
   I2C_end = 0;

   I2CONCLR = 0x2C;
   I2CONSET = 0x60;             // 设置为主机,并启动总线

   while(0==I2C_end);
   if(1==I2C_end) return(1);
     else return(0);
}

网友A:
您好!
  请问您是否在I2C中断里设置了断点?
                         By ltt

楼主:
谢谢!

谢谢!我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应该说出如何解决方法,下次求人就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