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有关AD7864

楼主(2008-05-08):
AD, IO, se, dc, ST
并行AD7864,外部中断1。LPC2138,转换中读取数据方式。只有两个函数
void ADC_Init()//启动AD
{
    m=1;
    IO0SET=CONVST;
    IO0SET=RD;
    IO0CLR=CONVST;
    IO0SET=CONVST;
}
//中断中读取数据
void __irq IRQ_ADC(void)
{
    IO0CLR=RD;
    adc_value[m]=IO0PIN&0x00fff000;
    m=m+1;
    IO0SET=RD;
    while((EXTINT&0x02)!=0)
    {
        EXTINT=0x02;   //清除EINT1中断标志
    }
    VICVectAddr=0x00;
}
读出来的数据总是不正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楼主好

楼主您好:
    您可以用我们公司提供的例程操作一下,看读出的数据是否正确。之后就可以确定是您的硬件问题还是软件设置有误。

楼主:
多谢!继续请教

不好意思,我没有很明白您说的是那个例程序,您能再讲一下吗?

楼主:
问题

按照AD7864的时序,读过程应该是连续进四次中断,读取四个通道的值,但是我的程序有的时候只进一次中断,有的时候进8,9次。

楼主:
外部中断

请问,外部中断低电平有效方式下,低电平的时间最小要多长时间才能保证能够产生中断信号

网友A:
你好

当相应管脚设置为外部中断时,引脚为输入模式,建议外接一个上拉电阻,确保引脚不为悬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