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20的IO与外部计数器输出之间电压匹配问题

楼主(2008-05-09):
       外部计数器输出电压高电平最小4.4v,一般在5v左右,有时达到5.2v。

     LPC2220的D16--D23用作GPIO,作为输入,来读取计数值输出。LPC2220的IO口容限3.3v,最大5v

  ,那么,需要在计数器输出与D16---D23(GPIO)间加电阻,以匹配电平。

   请问,在计数器输出与LPC的IO之间加多大的电阻呢?还有,LPC2220的IO口最大可承受多大的电流?

网友A:
您好

楼主,您好:
    最大承受电流4mA,电阻没有标称值,您可以用经验值470欧姆
by:zlgARM_l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