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2晶振不起振

楼主(2008-05-09):
刚焊了两块板,两块都不起振,现在该怎么办

网友A:
您好

楼主,您好:
   您的电路是如何做的呢?您可以至电020-22644383进行详细的咨询。
on duty:lrk

网友B:
初始化可能不对

先查硬件,看上电是进ISP还是主程序。
再查程序,看PLL等设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