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一下SPI读写SD卡的SCK问题

楼主(2008-05-15):
SD卡的标准提到,在reset前要先提供74+个SCK,但是SPI做SD时是8bit的,如果要提供这74+个SCK,就必须发送10个BYTE,也就是要发送10次,请教一下SD卡有要求这74个SCK必须连续发出么?我发现从示波器上看这80个时钟,其实是分成了10组,每组8个时钟,每组中有2,3个时钟的间隔,这种情况SD卡允许吗?谢谢

网友A:
问题回复

zkking 您好:

只要在发送复位命令前能够发送74+个时钟就可以了,时钟间隔不会造成影响。

on duty: zlgarm_LB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