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一个2214不能被H-JTAG识别的问题!!

楼主(2008-05-23):
做了个2214的最小系统,但是不能被H-JTAG识别,量了下arm芯片io口的上电后的电压,有的是3.3v,但是有的是2.3v.检察了芯片的电源与接地都正常啊,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么?

网友A:
您好

楼主,您好:
   首先用一个好的开发板来连接来检测您的H-JTAG是否有问题,再去检查JATG电路的连接是否是通的
by:lrk

楼主:
h-jtag应该没问题

h-jtag 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可以连上开发板。io口的电压为2.3v正常吗?什么原因能造成这样的现象呢?

网友B:
板子问题

仔细检查一下原理图,看看哪里设计有问题,或者哪里焊接有问题。

网友C:
板子问题

有可能是在H-JTAG的连接调试口处的RTCK的下拉电阻是不是4.7K,此处的下拉电阻必须是4.7K,才可能连接。

网友D:
^

h-jtag 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可以连上开发板。io口的电压为2.3v正常吗?什么原因能造成这样的现象呢?
答:正确的结果应该是3V3;如果是2V左右说明你的IO端口根本就是不正常;你的这个IO口是那一个?
进入JTAG状态后的状态是确定的;不可能出现2V左右;既然是2V左右就说明根本没有进入JTAG状态;
为什么没有进入JTAG状态;原因有如下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