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一下,如果想把程序在ADS调试时全部加载到外部RAM中跑

楼主(2008-05-24):
我是2214,内部ram空间小了,在调试时想把程序加载到外部的bank1上去跑,0x81000000,请问怎么做?以前是要跑一个小脚本,在加载前先初始化emc的bank1寄存器才行,现在周公给的几个mem_x.scf好像不行,老发生预取异常。谢谢了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以前的帖子

需要对HJTAG做脚步配置,请问哪位有16位sram挂在cs1上的寄存器配置值。谢谢

另外,还有个疑问,是否挂在cs1上的sram就不能用于外部ram调试了?因为看到周公的板子都要求跳线外部ram挂到cs0上,即0x80000000处,这是否是必须了?0x81000000就不行吗?谢谢

网友A:
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