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78能驱动几个zlg7290啊!

楼主(2008-05-30):
如果用lpc2378,要驱动8个以上的数码管,应如何作,能驱动几个zlg7290啊?希望高手能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如果用内部IIC的话,

有多少个内部IIC控制器就能接多少个7290.一条IIC总线上只能接一个7290,主要是7290的地址不能更改。

用GPIO模拟的话就无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