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2200 TCP通信试验

楼主(2008-06-02):
请问老师:
    在做5.5的TCP通信实验时,主要是通过web访问方式验证结果,请问一下,要想通过像5.4UDP实验那样,通过上位机软件验证方法吗?也就是通过UDP/TCP调试软件可以查看发送和接收数据的办法。
    我尝试修改源代码,但很多次都失败,请问具体要怎么修改?作那些相应的改动?
    万分感激!

楼主:
EASY2200 TCP通信试验

   问题补充:

   用tcp/udp测试工具创建了一个客户端模式的连接,目标ip是开发板的ip,192.168.0.174,目标端口是80。点击“连接”按钮,pc和目标板只能连接上一下,然后就断开了。每次点击连接都是这样。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是程序决定的吗?还是设置决定的?应该怎么改才能让它连接以后不断开?

   谢谢

网友A(2009-12-19):
楼主5.5的TCP通信实验是否完成?
俺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哇,这么早的问题都被翻出来了。

网友C:
我也被骗进来了

网友D:
douglas816您好:
    您需要将源代码进行修改,这个问题是由于程序的问题。当使用IE浏览器的时候,链接后会发送一些字符信息下去(HTTP协议)。使用tcp/udp测试工具时,你只是进行连接,没有发送一些HTTP的协议规定的信息。所以会造成连接一下就断开的现象。
    建议在周立功单片机论坛发帖,我们会及时帮你解决问题。网址为:http://bbs.zlgm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