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while中的条件满足了,但是无法跳出来

楼主(2008-06-02):
做的一个等待语句
while( !exp );想等到while里面的逻辑条件满足的时候跳出来,但是通过仿真器看的出来条件满足了,却总是无法跳出来,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while中的条件满足了,指的是exp为非零么?

网友B:
检查一下变量是否被优化了

如果确定不是低级错误的话,检查一下exp是不是volatile变量。

网友C:
定义变量前加个volatile

定义变量前加个volatile

楼主(2008-09-02):
中断的问题

已解决,是不能及时刷新变量值,尤其是中断内部改变变量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还没有用过仿真器

ARM中仿真器重要吗
在单片机中我还么有用过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