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程序在运行中,总是会进入 取指令中止

楼主(2008-06-02):
向各位高手请教!!
我现在碰到问题,程序在运行中,总是会进入 取指令中止
/*********************************************************/
;未定义指令
Undefined
        B       Undefined

;取指令中止
PrefetchAbort
        B       PrefetchAbort-----------------运行一段时间就停在此处

;取数据中止
DataAbort
        B       DataAbort

;快速中断
FIQ_Handler
/****************************************************/
1,    CPU是ARM7-LPC2136
2,    工程模板是周立功的LPC21XX。
3,    我怀疑是那个数组或者指针操作越界了,但是总找不到。
4,    不知那位高手有没有能够在   取指令中止  后返回到出问题的代码出的汇编指令。

楼主:
没有用

我看过R14的值,没有用,是一个非常大的值,
R14=2D2D0630,即使减去4,还是非常的大,不是代码区内

楼主:
估计找到问题了

估计找到问题了
现在测试了2天,没有再进入  取指令中止,  还测试一天 看看情况

网友A:
什么原因?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我的现在也是这样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解决。麻烦赐教下阿

网友C:
《ecos增值包》里有 解决 方案。

www.armecos.com

培训系列“丛书”

网友D:
re

是不是楼主使能某个外设中断而没有设置相应的中断函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