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晶振不起振,请教周工技术支持

楼主(2008-06-03):
用的是LPC2132的片子,电源正常,但是晶振不起振,都是低电平,想问一下周工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
附注:用的是11.0592MHz的晶振,两个20pF的匹配电容!!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周工的技术支持都在哪里啊??

网友A:
楼主您好

楼主您好:
   正常起振后,使用使用示波器测量得到数值峰峰值在140mV左右,您的电路是如何接的?
by:lrk

网友B:
20pF焊错了吧

网友C:
3楼误导人,不可能140mV吧?估计你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B:
x1 x10 ?

1M内阻还是50欧?

楼主:
还是没振起来!

to 3楼:
  电路肯定没什么问题的吧,都一样的!晶振两个脚到芯片的X1和X2,然后每个引脚对地接个小电容,我接示波器看了的,两个引脚都是低电平。
to  4楼:
 20pF错焊了是什么意思呢?是焊错了电容还是电容焊的不对??我换过30pF和15pF都不起振。

  我分析是不是我在焊的时候把芯片烫坏了??我是自己焊接的,引脚比较密,焊的时间比较长。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网友A:
楼主您好

楼主您好:
   有可能是电路板的问题,建议换块新的板子在来试验一下,最好是在现场给您测试,如果是真的焊接过程坏掉了那就没有办法了。
by:lrk

网友D:
不要问这种问题

如果芯片的工作环境满足要求;即VCC接3V3;GND接GND;没有发生短路虚焊;器件没坏掉;晶体是好的;电容30P接地接晶体.条件满足了还不起振我还没遇到过(注:我只焊了一块实验板,也许第二块会出现上述问题);N年前关于LPC213X系列出现上述异常情况;记得当年周工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加载3V3电源的时序要快——技术支持肯定了这类异常,定性为BUG而且NXP总部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去年我再问该问题是否解决,技术支持的答复是没听说过此类异常(也许是因为刚到周立功公司,不了解N年前的BUG)

网友D:
关于波形

我自己焊的这块板晶体的振荡波形是非常标准的正弦波,远比实验板好看;
补充说明:当年不起振的BUG并不是每一粒芯片都是这样,而每一粒芯片也不并不是每次都是这样,发生的概率并不高,技术支持们说大概有1%;
我已经决定使用LPC213X做环境干扰绝对严重的工控产品;我的上电复位电路是最便宜的809;

网友D:
LPC213X的资源使用计划

计划使用的资源如下:RTC、TIMER、ADC、I2C、SSP、URAT、IAP、PWM、EINT、GPIO若干;目前SSP模块基本成形;对接的是FM25L16;I2C基本成形,对接的是CAT24W256;UART计划使用一个,备用一个扩展;(现在很想把另一个UART也用掉,不扩展了)一个UART做键盘接口;另一个做显示接口;所有逻辑运算控制等都在LPC213X内部完成;(这样基本信息都在一起,处理起来更方便)
系统做完了再移植到其它ARM更便宜的中去;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再问一个问题

是否一定需要复位电路,/RST引脚直接接高电平行不行?是否可以用最简单的阻容式复位?

网友D:
是否可以用最简单的阻容式复位?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1元钱你都不愿意出?想死啊!
1.阻容复位是可以的;每次开关机需要把电放干净;
2.3V3电源纹波不得高于1mV;
3.芯片只接晶体,其它外部接线全部置空;(万一干拢信号进来了怎么办呢?)

网友E:
NXP ARM7阻容复位非常不可靠

楼主:
不是不舍得!

不是不舍得,是在设计板子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直接将/RST信号接高了,只有留着下次制版的时候改咯,现在主要是把残留的问题解决掉,现在就是晶振不振搞的人很恼火!!

网友C:
不加复位芯片,解决不掉。

不知道楼主,你们项目经理怎么回事?这个问题难道在你设计的时候发现不了?在其位,不谋其事,我最厌恶这种人,这种人让我见了一次,骂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