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20 数据出错

楼主(2008-06-09):
我打算用ARM显示一副图片,经过取摸和编译后通过EasyJTAG下载到板子里,却发现总是DataAbort.后来把数据改到4K左右就可以了.回家后用Easy2200的开发板作实验发现再8K以上就不行了。这是什么会事?
备注:4K的板子,没有用外部RAM.
     8K的板子有256K的RAM.

楼主:
高人在哪里?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高人大多都打篮球去了,只有不高的再做技术...

不过,好像有个2米6的高人没打篮球...

楼主:
呵呵....

2.6米的高人都看不到问题在那里.估计要3米的高人才行.

网友B:
楼主,您好

楼主,您好:
   取数据终止一般的情况是程序存在问题,最常见的就是指针操作不当。建议在调试模式下看看R14的值,找到异常前的位置。
by:lrk

楼主:
有结果了.

我连续查了几天,都不行.后来我借同事的H-JTAG来用,发现用H-JTAG就好了。我觉得是不是H-JTAG更稳定一点啊.
总算可以动了,但是心里还是没底啊.不知什么时候又出问题了,感觉ARM的开发还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