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使用除法运算时,ucos 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08-06-11):
您好!
我使用的是easyarm2114 + ucosII, 配套的实验例子程序.
使用 easy-h jtag 进行 调试,

如果程序中使用了 除法运算, 然后调试时 快速频繁点击 运行和停止,发现一伙后, ucos 无法进入中断, 0x18  位置的中断向量 都无法进入, 通过查看寄存器, 全局中断是 使能的 , 中断控制寄存器也是使能的,所有的中断条件都满足了,可是还是无法进入  定时中断,使ucos无法定时调度.

另外,如果 不实现 除法运算,就正常,或者 全速运行,不要停止,也一直是正常的.

不知这是为什么,怀疑是不是和 ads的 除法运算的库 有关.

网友A:
楼主您好:
    在中断程序中,最好不要使用浮点运算、除法运算,中断程序应该遵循短而有效的原则;ADS编译器可能不支持频繁性的操作。
On duty:glh

楼主:
除法运算 是在任务程序里面,没有在中断里面,
如果 把 除法运算去掉后,ADS里面频繁操作不会有问题

这里的频繁操作是指: 在 AXD 调试窗口里面,快速在运行和暂停之间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