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2怎样准确设置512k的波特率??

楼主(2008-06-17):
大家好:
    现做一项目,用LPC2132,外部晶振是12MHZ(必须),通讯速率必须是512Kbps,设置CPU工作频率Fcclk是48M(四倍频),Fpclk =Fcclk=48M,利用公式"
"Fdiv  = (Fpclk / 16) / UART1_BPS;"    算得Fdiv为5.859,取整数部分是5,所以写入寄存器U1DLM ( 等于Fdiv / 256)和U1DLL(等于Fdiv % 256)的数值不为整数,导致通讯速率误差较大,请问有各位碰到这个问题吗? 您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A:
?

好像只有换晶振

网友A:
.

要么你就提升Fcclk=Fpclk =60M,Fdiv约为7.这样误差可以小点.想要整数倍只有换晶振.

楼主:
谢谢啦,现在把晶振改为12.288了,Fpclk =Fcclk=4*12.288M

 谢谢啦,现在把晶振改为12.288了,Fpclk =Fcclk=4*12.288M,FDIV等于整数6

楼主:
是不是不能设置高达1024K的波特率

现在512k用数字示波器看实现了,但是现在是需要1024kBPS的速率,当将串口速率设置为1024k的时候,发送0x55的波形中出现了类似与开始位、停止位等信息,速率在示波器上看就不对了,但是512k的时候是没有这些信息位的,请问是不是不能设置高达1024K的波特率啊?谢谢

网友B:
您好

您好:
   通过公式进行计算就可以得到LPC2132最大波特率值。
On duty:glh

网友C:
波特率的大小限制

波特率的大小:跟你的处理器速度、线路长短、通信环境、RS232电平转换芯片的延迟都有关系
尤其是RS232电平转换芯片的延迟,很容易被人忽略
要达到1024kbps,一般的232电平转换芯片应该都难以支持的
(zlgmcu engineer)

楼主:
这里是处理器与外围器件之间的通讯

这里是处理器与外围器件之间的通讯,不涉及您所述的哪些因素。

网友D:
14.7456M晶体14.7456*4=58.9824M.
NXP的60M的ARM7这个晶体无疑是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