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1的P0.14(ISP)问题,芯片质量问题?

楼主(2008-06-17):
最近从周工那里买了几片LPC2101,焊上去,发现不用跳线到地,芯片就可以ISP下载,拉高和拉低没反应,芯片始终进入ISP模式,烧进去程序根本就不起来.
检测焊接均无问题,直接测P0.14管脚上,其电平也是高电平(3.3V,上拉5.1K到3.3V).
然后换一片就好了,
不知道芯片质量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因为我这里焊4块,就发现有三个这样的情况.如是真是质量问题,这芯片确实不太敢用了,原来用LPC2132偶尔也发现过这个问题.
请周工确认,和分析一下问题,谢谢!

楼主:
如果再这样换芯片是很麻烦

如果再这样换芯片是很麻烦,请周工解决

网友A:
这是NXP生产的,估计周公没辙

网友B:
您好

楼主您好:
    可能是芯片的版本不同导致出现上述情况。

楼主:
可能是芯片的版本不同?

不明白这个意思,难道版本不同就不能用?
望明示,有没有什么解决方**谢谢!

网友C(2008-08-03):
对,要说清楚。

不明白这个意思,难道版本不同就不能用?
望明示,有没有什么解决方**谢谢!

网友D:
我用了许多许多许多片,一次都没碰到过

网友E:
P0.14排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