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3 ARM7

楼主(2008-06-19):
我自己的电路板,使用LPC2103 ARM7,用H-JTAG调试检测不到芯片。

网友A:
要一步一步找问题

首先看一下电路供电是否正,晶振是否起振,JTAG电路中的要求电阻是否按要求焊接。
在我遇到的这种情况中晶振引起的问题最多。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可以看看板子的焊接是否有问题,有时候可能重新烫一下芯片的管教就可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