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2131JTAG求助!

楼主(2008-06-19):
我买的ARM2131开发板子,JTAG总是连不上,按照说明书上连了一天也没有见效,但是串口可以烧写程序.请教周工是什么问题,能否指点一下.已经把EASYARM.DLL考到ADS的BIN目录了,按照说明书的操作在AXD里面填加了,但是连了一天也没成功,感决并口根本都没检测到ARM板子

网友A:
看看并口的设置是否正确

看看并口的设置是否正确,在BIOS里看看并口模式是否EPP或E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