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8的JTAG chian 1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08-06-24):
(无正文)

楼主:
找到问题,是驱动中的一个bug

但操作ms还有问题,不过原因可能已经找到了。

另外,发现Open-JTAG小组的《ARM JTAG 调试原理》中的EmbededICE-RT chian的错误:
按照扫描链 2 的格式,需要写入到扫描链 2 第序列应该为: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111,00000
在上面这个长度为38位的序列当中, 低5位红色标识的数列是Debug Control Register的地址;
最高位蓝色标识的 1 表示对 Debug Control Register进行写操作; 中间黑色表示的 32 位是要写
入到 Debug Control Register的数据,因为 Debug Control Register长度为 6,所以只有低 6 为
的数据序列 111111 有效

而OpenOCD中的写EmbededICE-RT寄存器的代码:
static __inline__ void embeddedice_write_reg_inner(int chain_pos, int reg_addr, u32 value)
{
    u32 values[3];

    values[0]=value;
    values[1]=reg_addr;
    values[2]=1;

    jtag_add_dr_out(chain_pos,
            3,
            embeddedice_num_bits,
            values,
            -1);
}

可见,顺序不一样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下载调试速度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