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高手给出一些建议

楼主(2008-06-25):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一个项目大概要求如下:
NOR FLASH + FPGA(EP1C6) + MCU
FLASH 和 FPGA相连,FPGA再和MCU相连,NOR FLASH中存储一个很大的查找表,这个查找表使用FPGA来读取,并处理,MCU用来设置一些参数给FPGA,FPGA根据设置的参数处理数据。
现在问题是:在电路调试阶段,NOR FLASH中的数据可能要根据调试结果进行修正(当然,在产品调试完成量产以后,NOR FLASH可以使用编程器批量编程,然后再焊接到电路板上),也就是说,在调试阶段,需要MCU根据调试结果将数据写入FLASH,有点类似于一个非常简单的FPGA+MCU的NOR FLASH编程器。

不知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ecos增值包》里有关于MCU烧写flash的思路,

MCU可以通过串口、网口、CF/SD卡、USB加载数据到flash,提供命令行操作,你可以指定烧写位置,各方式速度成本各有优缺点,MCU烧写flash速度很快;
FPGA设计几个配置寄存器,比如:flash数据起址寄存器、配置/工作状态切换寄存器;
MCU先设置FPGA工作在配置状态,加载烧写flash数据,然后切换FPGA到工作状态。正式产品里可以去除这些调试程序,一开始就令FPGA进入工作状态。

你可以在2210开发板上体验一下redboot烧写flash的感觉,《ecos增值包》里有这方面的大量资料。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网友B:
norflash操作是很简单的,就那么几个命令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