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我的P1.16 - P1.23不能拉低

楼主(2008-07-03):
我用的是lpc2109, p1.16 - P1.23是直接连到74HC273的数据线上,当我置0时,为什么测这些管脚的电平还有1.2V?还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hh

你得把273拔掉,就行啦。不拔掉,会有电流倒灌,所以会这样。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你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