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78的DEMO程序在RAM下面仿真没有问题,FLASH仿真没有效果!

楼主(2008-07-05):
  运行的是查询的方式的程序,在RAM下调试成功,FLASH下H-JTAG有时连接不上,生成HEX文件也不好用,请各位指点!谢谢!是不是ADS设置的问题?其他HEX文件下载运行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是H-JTAG软件没有设置好

打开H-JTAG Sever软件界面,点击菜单Flasher,会有个下拉子菜单,勾上Auto Download。然后在H-Flasher中找到LPC2378就可以在Flasher中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