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2C烧毁问题——求助 急!急!急!

楼主(2008-07-19):
   我的一个项目是利用LPC2220作为母板,然后用LPC2101作为子板,用一张母板控制4个子板,这四个子板的和母板的通信靠I2C通信,子板地址用拨码开关来设定。
   但是目前,我遇到了烧毁I2C芯片问题,已经烧毁LPC2220和LPC2101各40个了。(心痛啊)
   子板和母板间的连接就只有4条线,一个电源12V,一个地,一个SDA,一个SCL。
    I2C的连接是按照飞利浦公司的标准连接的,上拉电阻是4.7K,在母板上面,子板上没有上拉电阻。
    问题描述:
     1.当子板和母板分开应用时,各自的I2C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
     2.当子板和母板连接在一起,只要没有I2C通信,各自的I2C也不会烧毁;
     3.当子板和母板连接在一起,先上子板电源,然后再上母板电源,然后进行I2C通信,子板的I2C的两个接口烧毁(有时候只是烧毁其中一个),对地短路,但是其他管脚没有问题;母板的I2C接口没有烧毁。
     4.当先上母板电,然后再上子板电源,然后再I2C通信,也不会有问题;
     5.同时给子板和母板上电,I2C通信也不会有问题;
  有谁知道请留言,告知联系方式也可以!
  我的联系方式:
   E_MAIL:kucol2008@yahoo.com.cn
    TEL:   028-66315213
       NAME:徐建彪

网友A:
SDA/SCL的主从机端都应该串接限流电阻和3.3V的稳压管,并主机

准备为LPCARM配备ISP的重武器即将立项~~~

HotComm将集成俺28年的"天地精华"~~~

天亮了...迷糊一阵...真不想休息(无奈思路怕打断)

小朋友让俺把三祸害之首放归人间,菜农这次同意,但必须重新编程.

在此感谢小朋友和TestCode.

也请TestCode在国外多搜集点情报,也好让菜农多找些目标攻击~~~

楼主:
我已经用过了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也在I2C上串过了33欧姆电阻,还是一样的,而且我还在I2C上添加过ESD,添加了ESD后,会烧毁LPC2220的电源,这个时候子板和母板的I2C管脚没有问题,但是母板的LPC2220的3.3V或者1.8V已经对地短路了。

网友A:
有没搞错对象???I2C搞破坏最多释放100mA的"炸药",肯定是其他问

网友B:
你这样肯定不行的

你这样肯定不行的,I2C线要用其它IC隔离的,比如用个7404等等,直接对接很容易烧掉的,况且你的12V电源夹在里面很容易出问题的。连接线太长会产生很高的脉冲电压的。

网友A:
哈哈~~~俺用的太多了~~~

哈哈~~~图中的是SMbus/I2C总线的应用~~~
 相关链接:http://hotpower.blog.**/blog_comment_list.php?blar_id=62354

网友C:
我来看看,可否贴电路图?

LPC2101刚上电的I2C不是配置为I2C输入吧?
还有你的ESD怎么接的?
看现象似乎包含很低级的错误...

网友C:
我估计上电顺序不同,总线打架了

另外可能当主板不上电的时候,
从机通过I2C给主机供电了,所以把从机I2C搞废了
I2C串入小电阻,用示波器测电流,
如果是,试验下用PCA9306搞隔离,

网友D:
太离奇了

我曾经不小心把2292的I/O口短路(配置为输出),也没烧坏芯片,估计是上电顺序问题,试试把芯片换成07年以后的版本,还有,上拉电阻4.7k会不会太大了,好像I2C速率上了400k不是很稳定,改成3.3K应该都没问题的吧

楼主:
上传了I2C图

很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帮助,这个是我I2C接口的图。

网友E:
切断CON4上的12V连接线,

子板采用独立电源供电试试,重点检查+12V及地线相关的部分,这种连接方式,带电插拔CON4是很危险的。如果问题还没解决,很想知道你的子板电源、母板电源究竟是如何供电的

网友F(2012-08-03):
母板和子板电源应该隔离,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