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还有12K FLASH没了?????

楼主(2008-07-19):
LPC2148的FLASH不是说有512K吗?但是我一个用ADS1.2编译出来是503K的程序,用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3下载到系统时,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3提示目标代码超出FLASH容量,我一直试,把我的程序改到500K以下时就不会报错,试问还有12K的FLASH那去了呢????有试过不理踩容量超标报错,直接下载程序,后不能运行?  12K的FLASH难道就这样消失了????????

网友A:
512000个字节。就是500K。12k给BOOTLOADER占用了,

网友B:
还有12K FLASH没了?????

boy123说得有理,其中12K是被BOOT BLOCK给占用了,用户操作不了的。
请问cunxing,当你使用ADS1.2下载了503K的程序到LPC2138中后(确定程序下载到芯片中了),然后你再下载500K一下的程序。系统还会正常运行吗?

网友C:
好久不用ADS了,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优化编译

网友D:
您好:
  12K是boot block,500k是用户程序空间。不要让程序量超过flash空间,否则下载不下去的,除非被优化了。
                                                               By l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