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用smat2300 检测三路压力信号!!谢谢大虾

楼主(2008-07-19):
如何用smat2300 检测三路压力信号!!谢谢大虾
请给我讲的详细一点,压力信号是4-20MA!

网友A:
推荐方案

    一、方案一

    1、 MiniISA-8208BT模拟量输入板卡
    概述
  MiniISA-8208BT是一款用于MiniISA总线的隔离型模拟量输入板卡 ,该卡内部实现采集和处理单元完全电气隔离,模拟输入具有精度高,采样速率快,多通道采样,端口保护能力强等特性,整体采用工业级设计。
    功能特点
    8路差分/16路单端输入通道(可配置);
    ADC分辨率:12bit;
    输入信号范围:±10V (默认)、±5V、 ±2.5V、±1V、±500mV、±150mV);
    转换速率:1K Hz /S;
    输入低通滤波、过压保护;
    隔离电压:2500V DC(信号输入);
    20针极性I/O接口。

    2、MiniISA-8208BE模拟量输入板卡
    概述
  MiniISA-8208BE是一款用于MiniISA总线的隔离型模拟量输入板卡,该卡内部实现采集和处理单元完全电气隔离,模拟输入具有精度高,多通道采样,端口保护能力强等特性,整体采用工业级设计。
    功能特点
    8路差分输入通道;
    ADC分辨率:16bit;
    输入信号范围:±10V (默认)、±5V、 ±2.5V、±1V、±500mV、±150mV ;
    电流输入:±20mA(需外接125Ω精密电阻);
    转换速率:100Hz/S;
    输入低通滤波、过压保护;
    隔离电压:2500V DC(信号输入);
    20针极性I/O接口。

    3、主板可选用EPC系列ARM工控板

    二、方案二

   也可直接选用EPCM系列MiniISA ARM工控板,板上集成了您要的压力传感器接口电路。

    请上网查找并联系我们当地的销售工程师即可。
 相关链接:http://www.embedcontr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