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我怎么觉得keil不如ads爽呢?

楼主(2008-07-20):
RAM中debug的时候ads可以在RO段后面紧跟RW,以节约空间,而keil是死脑袋
RAM中debug的时候keil要设置ini文件,操作上比ads烦
RAM中debug的时候在keil中使用REMAP,映射是映射了,但是不能reset。而ads的axd却可以,前提是自己写的start.S里面写点代码确保REMAP只执行一次...当然你也可以在keil里面修改自动诞生的xxx.S,但面对keil向导的理念,这么做是不很好...
我有ulink2也有multi-ice,并且很理解启动代码在干什么,所以采取了奇怪的方法:
1。把keil的向导生成的xxx.S改了改搬ads里面去了
2。把keil的几个头文件搬ads里面去了
目前看来keil唯一能吸引我的就是烧flash方便、IDE比ads做得好。
但是在flash里面调试,一是下载相对ram慢,一是心疼片子,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有跟我一样或者不一样的感受吗?

网友A:
怎么不用IAR呢?

IAR支持multi-ice 的!

楼主:
真的?

我去看看

网友B:
建议选用我们提供的TKStudio集成开发环境!

    TKStudio是我们公司经过五年时间精心开发并在局部功能上目前全球领先的集成开发环境,集成了强大的编辑器和逻辑分析仪,还将集成JTAG边界扫描仪,可以在线监测BGA器件之后的短路、开路等现象,当然还将集成更多强大功能的测量与分析工具,目标客户为全球市场嵌入式开发工程师,开发团队现有15人,明年开发团队将扩大30人的规模。
    TKStudio是一个面向全球市场的集成开发环境,我们已经得到了ARM、TI、NXP、Atmel、英飞凌......等国际厂商的大力支持并签约成为其第三方合作伙伴,不久我们将会集成ARM最新的编译器作为标准配置,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并加大开发力量,争取成为全球此领域的NO.1厂商。

楼主:
偷偷的问:有D版吗?

个人用D版,学习又方便
单位用Z版,免得收到警告信

网友C:
TKStudio

TKStudio 跟得上人家的东西就不错了

网友D:
已习惯用ADS了~~~感觉ADS不差啊~~KC还没用过

网友E:
用了8000多的MDK,才知道好工具的重要性

网友F:
自己去开发IDE已经不是时代潮流

自己去开发IDE已经不是时代潮流。

TI该是大公司吧,CCS也是著名的IDE。
不过TI开发的MSP430开发环境却不用自己的CCS,反而去用eclipse,改个名叫Code Composer Essentials。

ATmel搞AVR32,也是直接用eclipse,该个名,叫AVR32Studio。

这才是用最少的资源达到最优的效果。

网友G:
TKStudio是个好东西

TKStudio是个好东西,自从我们公司的UE被工商局禁了后,我就用这个,编辑环境非常好用。我想对于写程序的工程师来说,80%的时间其实都在写程序,都在和编辑器打交道,编辑器是否合适非常影响心情和写程序的效率。

网友H:
CodeWarrior的IDE用着舒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