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ZLG的工程师帮忙看一下,这样的理解:关于外部唤醒与中断

楼主(2008-07-20):
   采用外部中断唤醒掉电模式。同时设置了外部中断向量,该外部中断有中断处理程序。当触发外部中断时,从掉电模式中唤醒,程序从进入掉电模式处开始执行,此时是不是外部中断了? 接着会处理外部中断处理程序?ZLG的工程师帮忙看一下,这样的理解的对不对。还是外部中断只能有唤醒功能? 那样的话岂不是专门的一个外部中断来唤醒? 第一次用,拍点转也是可以的。谢谢了

网友A:
ZLG的工程师帮忙看一下,这样的理解:关于外部唤醒与中断

    采用外部中断唤醒掉电模式。同时设置了外部中断向量,该外部中断有中断处理程序。当触发外部中断时,从掉电模式中唤醒,程序从进入掉电模式处开始执行,当有外部中断时,此时唤醒单片机,立即进入中断处理程序。

楼主:
~~~

貌似我的第一次中断没执行,即从掉电后唤醒程序没执行 中断处理程序。 相关帖子都搜了 很少讨论这个。 到企业了 很多东西跟在学校做东西不一样了 哎

网友B:
mindray100

您好!
  一般仅对客户进行技术支持,否则连自己客户的问题都处理不过来。建议你通过Email发送客户信息和问题给我们,我们已就你的问题安排测试。lpc2300@zlgmcu.com。

楼主:
re

好的 多谢。我自己也做了一下测试 好像是按前面的理解。即唤醒的同时,也触发了中断。程序从进入掉电时的程序开始执行 接着处理外部中断处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