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中的函数与变量的定位

楼主(2008-07-21):
   在AVR中函数和变量通过Attribute是可以指定存放位置,我现在想知道在ARM(ADS开发)中函数和变量是否也可以定位,如果可以,怎么把函数和变量指定存放到我要指定的地方呢?
  比如Bootloader中,定义变量和函数,我在应用程序中要来调用,怎么样指定存放地址呢?

网友A:
看下ADS的手册吧!肯定有写!

ADS不太清楚,IAR下是 变量@地址,函数的话你可以自定义一个SECTION
EP:
__no_init volatile char alpha @ 0x1000;

#pragma location=0x1004
__no_init const int beta;

void f(void) @ "FUNCTIONS";
void g(void) @ "FUNCTIONS"
{
}
#pragma location="FUNCTIONS"
void h(void);

网友B:
jie841010

您好!
  通过分散加载文件和指针可以。
                                                        By l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