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SP+复位?

楼主(2008-07-22):
新手,刚接触lpc2214,目前正在学习,问两个问题,希望好心人回答
1 isp编程时,要手动把p0.14跳线拉低,编程结束后是不是还要手动把那个跳线再置高才能运行程序?这样如果调试程序的时候是不是有点麻烦?
2 每次编程的时候要手动按复位键吗?有没有什么不用手的好办法?
谢谢

网友A:
自动ISP

http://blog.**/hotpower/134065/message.aspx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12800/category.aspx

楼主:
谢谢菜农

谢谢菜农,不过这电路我搞不定啊,不知道那几个脚RTS DTR等接到什么地方去
还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办法实现自动isp?

网友A:
哈哈~~~RTS/DTR各自接的三极管(MC1413)的输出直接接ISP/RST即可

哈哈~~~如果是用三极管:

在RST输出接二极管+限流电阻(1~10K)+三极管--->ISPEN

在DTR输出接二极管+限流电阻(1~10K)+三极管--->RST

网友B:
看看我的方案!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39

网友A:
已考虑将LPCARMISP/STMISP/ATARMISP/AVRISP等集成到HotComm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