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向周工请教JTAG-H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8-07-22):
周工您好:
    我的板子是samart2200,仿真器是JTAG-H,我用H-JTAG和H-Flasher连接实验板时,只有设bank0-flash,bank1-ram时才能连接成功(用的配置文件是lpc2200.hfc和lpc2200-ram.hfc)当我做外部存储器接口实验时,实验要求bank1-flash,我把实验程序的flash地址改为0x80000000,当程序运行到chip_ERASE时蜂鸣器长鸣不停.不改程序实验结果是不能通过校验.
    请问周工问题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谢谢,期待你的回答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周工到哪里去了?

怎么没人回答?周工到哪里去了?

网友A:
pingkai

您好!
  BBS上的技术支持不保证及时快速。请您直接致电我们,020-22644384。感谢购买我们公司的产品。
                                                            By ltt

楼主:
怎么能这样回答呢?

怎么能这样回答呢?这不是明显是不想回答!都来这里看了,你就把问题说清楚不就ok了,为何还要推脱一下呢?要是每个问题都要打电话去问,那么要你们的论坛做什么?我打电话问了知道了,别人遇到这个问题还要打电话,你们还要回答,别人还要浪费电话费,我在论坛上等了一天,搞个这样的结果,最后还插播个广告!!!!
无语

楼主:
我的这个问题自己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可能我没把问题说清楚,我是说bank1接了Flash,h-flsah是连接不上的,只有用bank0接了Flash了,做实验当然要试着把程序上flash的地址改为0x80000000了,但是实验结果是蜂鸣器长鸣不停.
原来是H-flasher的设置问题,把H-flasher里面的flash地址和ram的地址换过来就可以连接上了.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当flash接bank1,H-flash可以通过连接,程序运行后板子一点反映都没有,我把set default target的四个选项都试了,还是不行,把以前的程序拿过来重新做结果也是板子没又反映,把flash接bank0,再连接成功后,再做以前的实验又可以了.
但是这个擦除flash的实验又没法做成功,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还望周工多多指点.我知道我的问题很幼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