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20的I2C与独立键盘板子上7290I2C的电平兼容性问题

楼主(2008-07-23):
在偶做的项目中,键盘需要与主板分离,单独做一块儿板子。

偶将7290与按键做在一起,做到一个键盘板子上。

现问题是:

(1)主板的ARM芯片LPC2220的IO口是3.3v,那么,I2C接口也就是3.3v(高电平)

(2)键盘上7290,我打算用5v供电,那么,其I2C接口高电平是5v。

那么,通信时会出现问题吧?

如果这样解决呢:

(1) 把主板上LPC2220的I2C接口-----------上拉到5V

(2) 键盘上5v供电的7290的I2C接口,也----------------接上拉电阻到5v

这样的话,主板与键盘的I2C接口电平问题,应该兼容,不会出什么问题啦吧?

需要周工及各位高手肯定下啊!!!

有问题,给在下指出来a!
多谢!

楼主:
当然啦,买的你们的EASYARM2200

就这个小问题,还要打电话问么?》
你要是知道,说下不就行啦???
真晕!!!!!!!!!!!!

网友A:
leon0001

您好!
  引脚都是开漏输出,所以可以接5V。
  BBS上的回答不能保证及时,这是在您购买的Easyarm2200里技术支持条款里就说明了的。其实完全可以发Email或者打电话,解决问题的速度更快捷一些。020-22644361是7290的技术支持。
                                                      By l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