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ram..

楼主(2008-07-24):
周工好:
  本菜鸟有点糊涂了,LPC2210是不是有16k的片内ram啊?
  那你门书上说,调试在片外ram里,LPC2210片外ram到底有多大?
  谢谢

网友A:
huangbingg

您好!
  片外RAM是通过总线外扩的,不是芯片自带的。能扩展多大片外RAM要看芯片现有地址总线的宽度,LPC2210有26位宽的地址总线,所以一共可以扩展2的26次方个存储单元,即64M的外部存储器。
                                                       By l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