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ZLG-ARM在用ADS进行编译时出现以下信息一般是怎样引起的

楼主(2008-07-24):
    请教ZLG-ARM:
    在用ADS软件进行有关LPC2132程序调试编译时,出现"execution region rom_exec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iram"及"execution region rom_exec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heap"等所谓的存储空间重叠一般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
    因为出现"execution region rom_exec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iram"及"execution region rom_exec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heap"这样信息时...点击它不会有任何的反应.....所以无法找到错误之所在
    恳请ZLG-ARM能给予指教

网友A:
ygyh

您好!
  应该是分散加载的问题,您可以考虑参考模板里的分散加载文件设置。可否Email联系?BBS上的技术支持不能保证及时,大家很容易误会。lpc2300@zlgmcu.com。
                                                    By ltt

楼主:
请教ZLG-ARM在用ADS进行编译时出现以下信息一般是怎样引起的

zLgArM老师......出现"execution region rom_exec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iram"及"execution region rom_exec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heap"这样信息时仍然没能解决....恳请能给予具体指点...我的Email是
nbygyh@tom.com

网友A:
您好!

   您先找1个正确的模板,可在我们公司网站下载,然后将分散加载文件里的地址参数改为都一样试试。

                                              By ltt

网友B:
你好

可能是分散加载文件中定义的空间不够了,你改在Flash中调试试验下看看

网友C(2008-08-23):
空间分配太小

对比分散加载文件指定的空间大小和编译完毕的ROM,RAM大小,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RAM,ROM分配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