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78上的以太网,能够既当服务器又当客户机吗?

楼主(2008-07-24):
我用一个任务创建服务器,  task0
一个任务创建客户端,  task1

单步时发现task1的socket创建失败,,,是不是只能创建一个?

网友A:
应该和芯片无关,和协议栈有关

楼主:
嗯,所以想找zlg_arm确认一下!!!

网友B:
lhzw2001

您好!
   时间有点晚了,我待会给您查1下。请将问题发到Email来。
lpc2300@zlgmcu.com。
                                                     By ltt

网友C:
查一下你的TCP最大连接数开了多少个。

有的模板上给的是一个。
你跟踪函数创建socket的函数,看看为什么没有成功。

网友D:
当然可以啦,

    我们在LPC2210上就开过很多线程,1个FTP SERVER、1个telnet、1个CGI webserver、10个UDP连接、10个TCP连接,100个打印任务,测试效果还可以,LPC2378应该更可以了。

    我们用的是《ecos增值包》for EASYARM2200/SMARTARM2200。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