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讲PDIUSBD12的那本书是不是有错误?

楼主(2008-07-26):
讲PDIUSBD12的那本书是不是有错误?怎么上面的程序和飞利浦原版的不一样?

1.P67页的排版不是很好,看出来if-else的搭配关系得费点时间。
2.P67页中间部分

if (ControlData.DeviceRequest.bmRequestType & (unsigned char)USB_ENDPOINT_DIRECTION_MASK) {
     bEPPflags.bits.setup_packet = 1;
     bEPPflags.bits.control_state = USB_IDLE;    /* get command */
}
/|这是飞利浦的代码。

if (ControlData.DeviceRequest.bmRequestType & (unsigned char)USB_ENDPOINT_DIRECTION_MASK) {
     bEPPflags.bits.setup_packet = 1;
     bEPPflags.bits.control_state = <font color=#D89433><b>USB_TRANSMIT</b></font>;/* <font color=#D89433>设置状态</font>*/
}
/| 这是周立功书上的代码。
好像两者不是一回事吧,可能我理解错了,但还是请周立功的工作人员解释一下,谢谢。
刚看到这里了,不知道后面怎么样。

楼主:
好像有点太。。。

  这是不是又一个错误?
  For the Get_Descriptor device request, the first packet will have to be the setup packet.
  上面的是飞利浦原版文档的一句。

  这句的翻译想必不难,但是周公的书上,P61页倒数第二段最后一句是对应原版文档的翻译:第一个包必须是建立包。是不是只翻译了一半??!!
  是原版文档有错,还是周公翻译有问题,请解释!

楼主:
相比上面的,这不能叫错误

From the flowchart above, MCU will need to extract the content of the setup packet through Select Control Out Endpoin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is endpoint is full or empty.
其中的determine能翻译为“决定”吗?这是MCU能决定了的吗?应该是“确定”或者“判断”!

不敢看了,20块大洋打水漂了。
本来以为有中文版,很爽,靠,还不如看原版。
浪费我的时间!!

网友A:
您好!
   如果书里的错误给您造成这样大的困扰,向您致歉!还请您多多提出批评。
   那本书是2002年出的,可能确实有1些不完善之处;但是,我们也有写出其它得到好评的书。例如,SmartARM2300的配套书籍,是得到了许多客户好评的。
   已通知相关工程师来阅读您的批评。
                                                      By ltt

网友B:
设置为USB_TRANSMIT并没有问题

USB_ENDPOINT_DIRECTION_MASK为0x80,需要对PC进行响应,必须要进行发送数据

楼主:
re

  其实还是很支持周立功的,我的ARM入门就是依靠周立功赠送的easyARM2131,对初学者很有帮助。

  没有东西可以十全十美,“翻译必有误”,这很正常,写本好书也很难。但希望可以少一点错误,我的态度也不好,对人应该宽容。

  希望可以出一个勘误手册,放在你们家网站上,毕竟后面还会有人学习USB,也会有不少人选择这本书,这样可以减小学习的障碍。

网友A:
您好!
    周工经常来这个网站,相信他会看到您的提议并加以考虑的。事实上,从LPC2300系列ARM开始,就已经开始配套勘误表了,电子版就放在我们的主页上。从LPC2400系列ARM开始,勘误表电子版和印刷书一起推出。
                                                                By l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