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一下,为什么用REALVIEW MDK2.51不能运行呢?还有EINT0

楼主(2008-07-28):
而我用CARM编译过的程序就可以仿真运行,用MDK编译过的程序就不能用ULINK运行,不知道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EINT0中断,要上升沿中断,我做如下设置,可是怎么也不行.
//=================
VPBDIV=0;
EXTMODE=0x01;
VPBDIV=1;
VPBDIV=0;
EXTPOLAR=0x00;
VPBDIV=0x01;
VPBDIV=0;
//====================
PINSEL0=0x00;
PINSEL1=0x00000001;
IO0DIR=BEEPCON;
VICIntSelect=0x00;
VICVectCntl1=0x2e;
VICVectAddr1=(int)IRQ_EINT0;
EXTINT=0x01;
VICIntEnable=0x00004010;

为什么还是不能中断呢?看其纠错文件,也是如上那样设置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Re

您好!
   Keil方面的技术支持不由我们负责,若您是购买了正版Keil,劳您大驾致电020-28267808,郑工。
                                                              By l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