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我的片外RAM无法识别

楼主(2008-07-28):
通过设置跳线Bank0-RAM,Bank1-Flash后H-Flasher无法识别出片外RAM,地址无法分配
而更改跳线为Bank0-Flash,Bank1-RAM后H-Flasher则可识别出FLASH,地址分配成功
我使用的是SmartARM2200开发板

网友A:
tj_giant

您好!
  H-Flasher不是用来检测片外RAM的,它用来检测片外Flash的型号,并根据型号选择对应的编程算法。您尝试了在片外RAM调试吗?
                                                                                                    By l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