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汇编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08-07-28):
周工:
    我使用zlg2210的开发板,目前回头做2。2汇编指令试验1,按书中的表述,只使用ADS1.1集成开发环境和ARMulatr软件仿真,编译通过,ARM Linker按书中提示操作,调试却出来如下错误:RDI Severe Eerror 00500:Could not find h-jtag server Please make sure that h-jtag server has been started properly ,问题是这里调试不需要开发板啊,请周公帮帮忙,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补充一下

如果是做软件模拟仿真,是不需要连开发板的,AXD提供ARMULATOR来模拟CPU。
只有做实际的仿真的时候,才是实时的,连接如下:

ADS -> 仿真器 -> 开发板

此时,你看到的都是CPU内部实际的状态。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