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ARM2300开发平台带的TCP/IP是DEMO还是商业化可用的?

楼主(2008-08-01):
打算选个开发平台.
在本版以前看到过好像是说只有miniarm的是商业化的TCPIP,
其他都是教学用实验用DEMO用.(象买的easy2200里带的那样.)
但是电话问上海zlg销售人员,说SMART2300的tcpip也是商业化的包.
到底能不能用?质量有没有保证?(不愿意用miniarm这种完全封装好的.)
SMART2300带的不行的话,只有买uC/TCPIP了.

请给个权威的说法,谢谢!

网友A:
我们以前花了4K

买得实验箱也没见到商业化的源码(头儿要买的,现在箱子上面全是灰),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看到了这个东西??
ucTCP/IP肯定比zlg的那个稳定得多,代码看着也比较爽心.两个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

楼主:
他们网站上写的附带,销售也说带.

这总不会骗人吧.只是不知道附带的是不是只能demo用.

如果只带DEMO,也能理解,毕竟才两三千.只要说清楚就好.

如果可靠的ZLG/TCPIP需要另外付费,那就说说价格.

做工业设备,可靠性肯定是要高于价格的.

网友B:
我们不销售源代码,随机提供的部分功能可用的DENO。

    因为我们以十分之一的价格销售国内的客户都不愿意出钱购买,所以我们已经完全停止了源代码的销售,只以MiniARM或者其他工控板的方式提供。
    如果说各位打算购买uC TCP/IP源代码的话,我估计国内没有公司愿意付费,因为只有我们完全“买断”了uC/OS-II、uC TCP/IP的源代码,费用超过120万元*币。说句实在话,有钱去购买uC TCP/IP源代码,还不如购买我们的工控板来得实在。

楼主:
谢谢

明白了,可以理解.
---------------------------------------
uC的源码OS+TCP也就一万多美金,同款机型不限数量,比起vxworks等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C:
买断了?有后续升级吗?

网友D:
uC TCP/IP绝对是个好东西

uC TCP/IP移植到开发板上相对容易,网站上就有许多现成的网卡驱动。该协议栈可以和UC/OS-II无缝连接,速度和效率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