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把Ascii码转换到unicode码

楼主(2008-08-05):
    最近要读出字库芯片中的点阵数据,需要用到unicode码或GB才能找到数据地址。而我从上位机得到的是ASCII码,请教如何转换。谢谢先!本人也在网上查查,找到答案回贴,如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可关注一下。

楼主:
补充一下

用的单片机是LPC 2103 裸跑,没系统。

网友A:
少量还是大量的?少量的可以自己先查表,大量的可以在程

可以使用这个工具人工转换少量数据: 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7/42769.html

而在这个程序中,有个二级字库的表格,大量数据可以使用该表格在程序中查找:
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6/9830.html
这个表是unicode转GB的,你可以倒过来用。

如果你仅仅是英文字母的ASCII码,那么简单,不用查表,直接将高字节设置为0,扩展为16位即可。

网友B:
哪有你想的那么麻烦!用内码即可

网友C:
中文字的内码是用GB编码的

unicode和GB转换好象只能查表,我记得上次为了得到FAT长文件名我查过这方面资料!